845主板开机脚一只为5V另一只为6.05V,开不了机

楼主(2007-12-07):
如题,开不了机,会不会是南桥坏了呢,南桥供电正常,实时时钟引脚电压有一只脚有0.5V的电压,另一只为0V,换了也是一样的
[
]
开不了机

网友:
換下32.768晶振同旁邊的貼片電容試試

网友:
有些IO也参与开机的,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型号的板

网友:
主板的情况说得不够详细
两脚都有电压就不正常了。实现不了拉低或拉高电压。
建议先查找一下为什么两脚都有电压。

网友:
查一下两脚各通到哪里了,估计是别的小元件坏了,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开机针脚后面有没连门电路什么的。门电路易出问题

网友:
ss
跳线有没有跳对啊
.... 吗的鬼系统,发几个字还不给

网友:
你找错开机脚了,不可能两个脚同时有这么高电压,从电气基础上来说站不住脚.

网友:
楼主你说的不清楚,最好在详细一点啊

网友:
排针应该是一个脚接地的吧,没电压的啊..

网友:
两个脚上都有电压应该是搞错了,万用表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