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蓝屏

楼主(2007-12-07):
主板用GHOST 和原装都不行,装的时候没事,装完重启以后一进桌面就蓝屏,更换内存,硬盘,还是那样,
(CPU 内存,硬盘现在都正常使用中)
主板型号为PV51ML   厂家标志为DDD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驱动,显卡
细节方面说得不够清楚
你说的装完是完全装好系统驱动了还是刚刚装完第一次重启

网友:
我估计问题也可能在驱动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主板内存供电偏低或其周围虑波电容不良

网友:
一,可能是内存电压低,
二,声卡驱动不兼容
三,要不用安装板的一步一步装吧,

网友:
真的不行,在COMS里面声卡,显卡不起用就OK的,进去在打开,在找驱动

网友:
组装机就是问题多,等结果,看是什么回事,

网友:
cpu散热,主要是散热和灰尘问题,电容是否鼓爆

网友:
  同意!!!!!!!!!加上!如果有集网,把网卡 也关了!

网友:
最好先换一张GHOST的盘,或者正常安装,注意蓝屏时内存的核心供电和上拉供电

网友:
我想看看BIOS是否有问题,有时候BIOS就会导致开机蓝屏或者是主板CPU供电问题

网友:
不知有没有移动主机箱,我有一次也修过一个蓝屏,它的现象是在家是蓝屏,到我这里很正常,我以为是显卡接触不良,但我摆任几下,又出现蓝屏,发现显示器的数据线有问题,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
什么主板?刷新下BIOS

网友:
谢谢,写的真好,学习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