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伯钰4PX266A主板不认硬盘口

楼主(2007-12-07):
手里正好有一块伯钰的主板,4PX266A/A1,主板能点亮.就是不认硬盘口,请高手们支一下招,本人半路学修理,还没有碰上过这种故障,(具体地说,本人只是教学生用电脑的,因为喜欢因此在修电脑,以前修好的主板都是看懂了人家修什么故障,自己看会了,有基本的一些常用工具)非常喜欢来这个论坛和各位交流,新手上路,请多关照!下面附主板图.

网友:
是不认硬盘还是不认IDE设备?如果是不认IDE设备,桥坏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
不认IDE设备是桥坏,或是BIOS问题IDE到南桥上如果有排阻,你还可以查一下排阻是不是坏了

网友:
BIOS有问题吧!!!!!!!!!!!!!!

网友:
刷BIOS.跑IDE到SB之间的电路.还不行就换SB吧.

网友:
IDE的第一脚 复位电压看看有没,有的话,  不认IDE大多SB桥坏

网友:
你先清除一下BIOS看看行!还不行就刷一遍咯

网友:
BIOS已经通过本板的软驱启动后重新刷新过,无效。
IDE两接口第一脚无复位电压,故障具体情况是当在IDE口接上硬盘或光盘后(任意IDE口都一样),自检能亮机但通不过,拨去硬盘后能通过软驱引导.请各位高手再指点!

请问具体查IDE的哪几根针的电压情况?

网友:
我见过数据线的引起这样的,应该你是老师这个换过了吧,要换过了估计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要么是数据线坏了,要么有可能是SB有问题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一块主板,IDE1不能用了,但是IDE2能用;我只有把硬盘光驱接到一根线上了,郁闷啊。不知是怎回事的?

网友:
两个IDE的针脚 对比来量看看啊 如果有阻值不一样 现看看连接的排阻 如果没有排阻或者是排阻正常 那就是桥的 问题了

网友:
1脚没复位的话最好追一下线,看复位是谁给的,看图好像门电路的

网友:
应该是SB拉 先刷下BIOS试试看

网友:
VIA的桥,应该是它的问题

网友:
LZ  你看看IDE 口 的1号针有 3V电压吗     如果有应该是 南桥挂了
如果没有  也不用追什么线路了  你就直接从 主板的复位按钮 那里飞线到 IDE口的一号针 应该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