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电源是好的-----请教

楼主(2007-12-07):
小弟来这论坛不久,请大家多多照顾

今天从店里找了7个坏电源出来(换下来的)
其中3个电源绿线和黑线短接后风扇可以转,如果可以转那也不一定是好的,那么如何判断其坏在什么地方
请大家指教

网友:
可以用万用表量各输出电压来判断好坏

网友A:
天呀!这么简单的都不懂呀.测电压呀!1口,2口,11口橙色,3.3V,4口,6口,19.20口红5V,8口灰色5VPG信号,9口紫5V南桥,10口黄12V,12口兰-12V,14口绿5V,18口白-5V

网友:
是的   ATX电源的各种颜色全部测下  看看有没有电压?没有电压说明ATX电源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呀!这么简单的都不懂呀.测电压呀!1口,2口,11口橙色,3.3V,4口,6口,19.20口红5V,8口灰色5VPG信号,9口紫5V南桥,10口黄12V,12口兰-12V,14口绿5V,18口白-5V

我用数字万用表测了
只有绿色4.91 紫色5.21  黄0.006 有电压
橙色 红色  蓝 白 都没有电压

网友:
放到主板上测试 能点的亮
这种电源算是好的吗

网友:
有一个电源  绿线测出来是 3.7V 该怎么处理

网友:
绿线测出来是 3.7V .肯定不对啊,看看里面有没有电容鼓包的

网友:
电容鼓包的
我换掉了
我连L2L3都换掉了
还是3.7v
紫线到是正常的5.1v

网友:
网上看到有电源测试仪不知道这东东好不好用

网友(2008-03-09):
我也想学习电源维修。原来有几个坏电源没修。都拆原件用了

网友:
绿线与黑线短路试一下,看看电源风扇有没有转动@这应该是最简单的测试方法@当然用万用表测最好

网友:
对那些没动静也就是不开机的“绿线与黑线短路试一下,看看电源风扇有没有转动”是最简单的测试方法    但是有电源是不稳定的咋办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红黑短接,简单判断。要么用万用表测表,仅供参考。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电源测试仪,可以检测全部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