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的内存的电压和时钟怎么测呀

楼主(2007-12-07):
前几天朋友给了一个PCI--E的打直卡,但是不会用呀?

网友:
弄错了吧,pci-e不是内存。

网友:
打阻卡上面没有标示吗?

网友(2008-01-22):
PCI-E打阻值卡当然是插在PCI-E插槽上,开机后看上面的测试点
电压可以用万用表和示波器测,时钟只能用示波器看波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