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的板只能上100外频

楼主(2007-12-07):
有一片杂牌845GV-II的板,上2.53的CPU,能正常工作,就是工作在100*19的频率而已,在系统属性里能认出2.53的CPU,但第二排还显示着1.9G.不管跳线怎么设置,COMS里也设置过,还是一样.有谁碰过这样的吗?

查了一些资料,说是主板BIOS的关系.这种BIOS只能支持400FSB的CPU,奇怪的是CD的CPU也能正常使用,只是被降频使用了而已,但杂牌的板没BIOS升级的,有那位有这种板能上133的BIOS,集成显卡带AGP槽,4条PCI的,图片如下:

网友:
不是时钟电路的故障,就是CPU座的问题了

网友:
谁有该种板能上533的BIOS传给我一份,好吗?
xmjunda@163.com

网友A:
不用多想了 这样的板我碰到好几块了 是公板 现在的杂牌845gl公板设计上都是兼容赛扬D(成本不增加)  能不能上到533外频他们不管 反正没有宣称上赛扬D 能上到533外频是个人运气 bios改了也没用 时钟和北桥不支持一样白搭

网友:
上个P4的CPU看看能不能支持133

网友:
你主要看看BIOS里面有没有相关设置,再看看板上有没有可以调整的跳线。
具我知845E以上就支持133也就是FSB533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多想了 这样的板我碰到好几块了 是公板 现在的杂牌845gl公板设计上都是兼容赛扬D(成本不增加)  能不能上到533外频他们不管 反正没有宣称上赛扬D 能上到533外频是个人运气 bios改了也没用 时钟和北桥不支持 ...

楼主说的是啊,现在好哦多公板就是这样的,

网友:
一是时钟的问题..加焊时钟IC,二是CPU座.三是IO问题,加焊IO,或更换IO ,刷BIOS,如果再不好,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以前修过挑cpu的板子,记得时钟换过没用,换cpu座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