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维修

楼主(2007-12-07):
复位维修
今天修一主板,本来只是不能正常关机。后来换一开关控制三极管,后来就OK了。还有一供电三极管也换了。&我想看看把那供电三极管换后是什么状况,接果把它换下来以后。主板却没有了复位,一看不行了,就想把换下来的再换上吧。换上后才发现CPU不工作了。仔细查看三极管下的锡盘却掉了。等在飞线以后,虽CPU工作了,但三极管却异常的发烫。

网友:
麻烦写清主板型号 芯片组 管子位置号 型号 有利于大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