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无法开机

楼主(2007-12-07):
今天修了一台T40 的机子拿来的时候是开不了机. 检测到最后是 一个 MAX1631 . 22脚连出来的 一个10欧电阻坏了.
开不了机

网友:
虽然各大媒体报纸,高手们都批露这个电阻经常坏,俺哥们一帮也修了不少本本,可就没见这个电阻坏过呢,真是有点遗憾

网友:
这个也要拿来说下吗 这个是常识

网友:
电阻极少坏吧,除非功率电阻,由设计功耗决定

网友:
10欧就是一个限流功率电阻,

网友:
来了就有点收获
我没有很多亲自动手的机会,只能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
我没遇到这电阻坏,遇到过这电阻连到22脚的线路靠穿心孔那里腐蚀掉,估计但是因为那里有个黑色塑料纸,所以潮气跑不出的关系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