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黑屏故障的维修(转)

楼主(2007-12-08):
液晶显示器黑屏故障的维修液晶显示器价格的不断下降,液晶显示器不再像以往那样尊贵,已经开始大量的普及,大有取代CRT显示器之势,随着液晶显示器的不断的普及,故障机器不断的出现,下面就本人在维修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黑屏故障进行分析。
在分析此问题之前先对液晶显示器的结构进行介绍,下面就是一台液晶显示器的结构和所有的配件
     1、PANEL(液晶屏)
     2、A/D驱动板;
     3、液晶驱屏线
     4、高压板(又称升压板、高压条、INVERTER)
     5、高压板线材
     6、电源适配器(外置 ,一般都用直流3A/12V),也有部分的显示器的开
         关电源部分内置在机内的,直接输入AC220的
     7、VGA线
     8、外壳
引起黑屏问题有多种原因:
首先是电源电路不正常引起:表现为按面板按键无任何反应,指示灯不亮
先查12V电压正常否,跟着查5V电压正常否,因为A/D驱动板的信号处理部分的芯片的工作电压都是5V,所以查找开不了机的故障时,先用万用表测量5V电压,如果没有5V电压或者5V电压变得很低,那么一种可能是电源电路输入级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12V转换到5V的电源部分出了问题,这种故障很常见(检查5端稳压块8050SD—LM2596—AIC15-01等).

其次是烧保险或者是稳压芯片出现故障,有部分机器是把开关电源内置,输出两组电源,其中一组是5V,供信号处理用,另外一组是12V提供高压板点背光用,如果开关电源部分电路出现了故障会有可能导致两组电源均没输出。另一种可能就是5V的负载加重了,把5V电压拉得很低,换一种说法就是说,后级的信号处理电路出了问题,有部分电路损坏,引起负载加重,把5V电压拉得很低.

网友:
都是不错的资料完呀,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