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电池的修复校验及软件【收集整理】

楼主(2007-12-08):
方法 一:

    笔记本电池特别是锂电池闲置太久或者刚维修过,它的充电曲线和放电曲线都产生的一定   的偏移,需要用进行真正的充满放完的几个循环步骤纠正修复其充放电曲线,我们也叫电   池的自学习过程.
1.    设置(这是最关系到能把电池修复到最佳状态的最重要的一步.请大家勿必要注意啦)   a 打开  我的电脑è控制面板è电源选项è电源使用方案   如图1   把使用电池这   项的时间参数全选为  从不        b  将  警报  项的两个选项勾去掉,目的是当电池降到百分之几  的时候让程序不响应   相应的操作,让笔记本电池的电量真正的放完,从而让电池本身修正其最低电量与曲线0%同步
2.     充放电:如上设置完之后,就按  充满放完   原则给电池充放电,来回两三次,就可以将电池偏移的曲线修复过来.   注意事项:充电的时候一定要让电池充满,最好的办法是关机充几个小时或一个晚上,   然后拔掉电源放电,直至电脑自动掉关机。这样来回至少两个循环

方法 二:
    电池在使用和充电中的不稳定因素会造成电池的容量下降,但这种下降并不是由于老化而造成,所以适当的进行校准是可以使这部分丢失的容量恢复的。因此定期进行电池校准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比如1-2月一次。
  像Compaq和IBM这样笔记本电脑自身就在BIOS或电源管理程序中提供了电池校准功能,所以使用这两个品牌的朋友可以照提示操作即可。对于那些没有提供这个功能品牌的用户可以遵照我下面的步骤:
  1.将屏幕保护设置为“无”
  2.在Windows电源管理中将电源使用方案设置为“一直开着”,并且将下面的关闭设备相关菜单全部设置为“从不”
  3.在警报选项卡中将“电量不足警报”设置为10%,操作设置为“不进行任何操作”;将“电量严重短缺警报”设置为3%,操作为“待机”
  4.屏幕亮度调到最高
  5.确认关闭了所有的窗口,并且保存了所有之前工作的数据
  6.确认电池充电在80%以上后,拔掉电源和一切外接设备,此时如果屏幕亮度自动降低,那么请将它打到最亮
  OK,你可以去睡觉了,放电结束后笔记本会自动关机,之后将电源插上让笔记本充电,注意一定要等完全充满后再开机,然后将电源方案恢复到校准之前的设置。

     这样做的目的是让电池持续小电流放电,而这种放电状态在我们的日常使用中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正常状态我们难免进行各种会使电流上上下下变动的操作。
  IBM,SONY这样的机器可以检测到电池前后的容量变化,其他机器可以下载一个叫batterymon

网友A:
如果您的笔记本电脑出现电池充不满,或者电池充满后不能使用到预定的时间,
您可以通过华硕的电池校验
程序解决这一问题,详细方法如下:
    一、把Battlfm.exe

网友:
那现在充不进去电的能能恢复
笔记本电池太复杂了呀

网友:
楼主不是说吗,如果是因电池老化造成的,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任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您的笔记本电脑出现电池充不满,或者电池充满后不能使用到预定的时间,
您可以通过华硕的电池校验程序解决这一问题,详细方法如下:
    一、把Battlfm.exe11580复制到C:\目录下。
  二、电池校验程 ...

这个程序只能修复华硕笔记本的电池吗?其他品牌有用否?谢谢

网友:
只要电池有同样的 问题,就可以使用,也可以到厂商主页上下载电池检测程序.据我所知,有些厂商有类似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