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减少焊坏io

楼主(2007-12-08):
修板子的时候,从一块刚修好的一样的板子上拆io换,结束时两块都不亮。

网友:
可能是你的焊工不行啊,平时多拿坏的网卡练手吧,练多了自然就熟手了

网友:
心细,这是第一位的,另外,在托平焊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是不小心把焊盘给搞坏了,那就不好办了。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在放io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不能着急。

网友:
先焊坏的多,以后就好了!

网友:
IO一般都不会坏,拆下来重新焊一下吧,我觉得还是要多练习啊,好像我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不过三楼说的托平焊点的时候要注意确实如此,如果用力过大的话容易把主板上的焊点给拖断,那样可就惨了,没办法我都要一根一根的用细铜丝补齐,不过对这个问题现在是长记性了,呵呵。

网友:
明白了也就是多练习再维修呀~~~~~~~~~~

网友:
焊功其实也就是在于多联系
就好比骑自行车,总会摔几次跤后才会骑的稳

网友:
就一个字:

不练哪来的功夫~~

网友:
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焊不好,总是一边总也焊不齐,头都大了,最后休息了几个小时,就耐心的焊上了。也是,主板上也 就I\O是最难焊的了,总之一句话,耐心,多练,就等于成功!

网友:
我说的是把io焊坏掉,焊的也挺整齐的 :L :L :L

网友:
温度一般控制在多少?????????????????????

网友:
第一次换IO时,风枪温度太高,把主板上的焊盘吹坏了,吹坏了一片,没法补了,板子完了,郁闷

网友:
没有坏,今天重新焊下就好了 :)

网友:
I/O的芯片那么多脚,怎么往下吹呢,是吹了一边吹一边吗?

网友:
可能是脚没有焊好,有短路的现象,所以不行,最关键的是焊之前要对齐,焊好后要检查是否有短路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