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主板,+12V短路!

楼主(2007-12-08):
早上刚来,接到一主板,原因是不加电!
我估计是有短路的地方,不敢加电试了,先量各主要测试点阻值,第一个点就量到了,+12V短路,没想到这么快
估计供电管烧了,再量,两个上管击穿,拆下一量没有问题,板上还有短路的地方,根据论坛上以前+12V短路的
地方再找,这个板子是RT9241A+9602供电方式,量了也没有问题,正郁闷,突然发现供电上管Q3附近有一小电容
量一下,击穿了,拆下换了个相同的,加电,试机 OK!

我,新手,在这论坛上很上时间了,一直潜水,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是第一次修板子,还成功了,全是这论坛上学到的!
谢谢论坛的管理者各各位高手的帖子!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
供电上管Q3附近有一小电容都查到了,看来在这里是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网友:
看来以后维修的时候还要加强耐心。成功=恒心+毅力+经验。

网友:
不断学习中,我想小电容可是不易找啊?
我想问一下楼主,是什么原因让您一下能发现在上管附近找的短路元件呢?

网友:
以前在帖子上看到过,+12V短路,一般是上下管,COM,和+12V线路上的电容,
先按这个思路查,上下管检查过了,刚好在Q3附近有一个小电容,就查了一下,击穿了,呵呵
换了他就好了,可能一般不会想到那里吧。

网友:
楼主真是太厉害了,小电容给击穿居然也给你发现,看来挺细心的一个人

网友:
这个网上可以学到好多的知识。。

网友:
我也是新手。

网友:
特别是杂版板,要注意有没有电解电容击穿的

网友:
恒心+细心+毅力+经验。没有修不好的主板。

网友:
小电容都查出来了???行啊....看来比我都厉害了!!!!

网友:
是啊看来细心是很重要的 啊!!!!! :) :) :) :)

网友:
任何人都不能半途而废啊,那样什么都学不好.只有坚持

网友:
恭喜恭喜,向楼主学习 :D

网友:
真的很不错,我也要向你学习了。呵。不过我的理论水平还不怎么样呢。实践更菜了。

网友:
很不错..维修这行就得认真对待东西.就跟对待自个老婆一样..

网友(2008-01-23):
这个网上可以学到好多的知识 :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