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换南桥的简陋工具!!

楼主(2007-12-08):
几十块钱的红外炉

我的植珠台  很关键

换 INTEL 848 桥

换VIA 桥

烟头预热

饿了顺便 烧烤

更换 CPU 座

只要温度控制得好 基本都成功 !
植株是个关键!

网友:
哈哈 , 楼主真搞笑啊

网友:
看得我口水哇哇哇哇直流~~~~~~~`

网友:
只要掌握好温度,看来用啥都一样。

网友:
哈哈,还烤东东吃。
温度好控制吗?

网友:
认真的看过以后才明白,原来楼主是用香烟和烤肠来换桥的。

网友:
我也去试一下,你的工具全陪多少钱?在哪买?

网友:
值得学习,楼主的炉子是怎么弄的??????

网友:
植锡台不错,专业工具,炉子就是自己找的红外线加热砖吧

网友:
楼主,那植锡台在哪买?还有那红外炉

网友:
如果要大伙分享,就把你这套武器教大家做成功。

网友:
俺没有温控器  温度不知道有多少  植株的时候 把放好珠的 芯片 放到一块显卡的散热片 上
再把散热片放到烤炉上面烤到锡珠完全熔合在旱盘上 不要烤太久 要不芯片会爆 哦
接下来把做好的芯片 放到主板上面烤到能轻轻推动芯片即可拿下来了
通电能转就差不多成功了 上U 试机

网友:
都什么呀..没点实际意义.来搞笑的吧

网友:
那条香肠很有吸引力!!!

网友:
呵呵  楼主 可真是高、高、实在是高啊。用这套方法开店那才叫爽,一边修电脑一边卖烧烤,生意一定没得说。

网友:
LZ好厉害啊!!!!!没见过有你这样换桥的!!!!成功率高吗?????

网友:
主要是温度的控制..............................

网友:
不错,很高,不佩服也不行呀

网友:
这样吃会不会中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