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通电自动上电。其他一切正常。

楼主(2007-12-08):
一块主板 Asus P4GE-MX,通电自动上电,然后断电。其他开机,工作,关机一切正常。找遍CMOS,没有发现不正常的地方。怀疑是主板的问题。该从那里查起啊?电源更换过了,无效。

网友:
能用就可以了,不用维修.

网友:
但是客户说这样坏硬盘啊。想想也是。再说反正是客户花钱。嘿嘿。。。。。。。。。。

网友:
据说有些主板就设计成这样。要是有空就研究一下,改改BIOS里的启动设计?!

网友:
清出 cmos,取下电池,等个几分钟在开机

网友:
COMS里面找遍了。没有发现有关的设置项啊。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板子本身这样设计的
很多品牌机的板子都是这样,插上电源后CPU风扇转下,然后停转
使用一切正常

网友:
ABIT的哪款板子,型号不怎么记得了,好象是945的
开机非要自动重启一次

网友:
我这个板子奇怪的是不光是CPU风扇转啊。硬盘,显卡风扇都转啊

网友:
有的板子只要正常关一次机这样的现象就消失了,没有正常关机前就是这样一加电就开机了。

网友:
         很多主板设计为这样子!没问题的了!坏硬盘,难道他关机时喜欢拔电源!!!!!!!!!!!!!!!???????呵呵!

网友:
设计的跟其他的主板不一样!!! 电压正常就没有关系啊

网友:
主板通电自动上电
跑下开机的电路就找到问题了 不是SIO芯片(例如W83627)坏了 就是其它的开机触发电路上有坏(例如ACPI芯片W83304,W83303)。

网友:
我是新手,我以前看维修视频里面好象有类似情况~ 视频里那人换的是PCI边上一个C117 好象是来着~ 我也不是很了解,

网友(2008-01-09):
只要进系统常关一次机不就行了,难道他有随手断电源的习贯?????

网友:
华硕有几款板子,更新成最新的BIOS就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