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板反常故障---求助---已放弃

楼主(2007-12-08):
一DELL机上的845板,不接CPU加电4插头,自动开机,插了4插头开不了机,没检测到坏的IC,郁闷…………麻烦问下是什么毛病呢,谢谢!(主板是INTEL芯片组)
   经大家指导,应该是北桥挂了,因为没有修桥的设备,只有放弃。谢谢大家!!

网友:
核心电压部分打过电阻没有?

网友:
CPU内核电压点对地阻值为0.2

网友:
0.2?
LZ是将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CPU供电任意一电感得出的阻值吗?

网友:
只要是电阻档
显示0.2就是短路了哦

1:MOS管怀
2:北桥坏

网友:
把下管全部拆掉,还短路就换北桥吧

网友:
(假负载)CPU内核电压点的二极体值为0

网友:
麻烦问下,那CPU内核电压点的二极体数值,应该多少为正常?

网友:
一般15-50欧左右。我都认为都正常。845主板CPU是12V供电,这种情况一般应是有CPU下管短路。上12V后形成12V短路。

网友:
感谢大家的解惑!下掉供电管还是二极体为0,应该是NB挂了吧。我没有换桥的设备。再次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把MOS管和电源芯片都换了还不行,最后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