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假负载上供电问题?

楼主(2007-12-08):
请问478假负载上复位电压只有0.4几伏,CPU 时钟电压都正常.但主板不跑码!请问是不是北桥出问题了啊! 请高手指点!!!!
主板不跑码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吧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吧,有可能北桥的问题,()

网友:
打一下复位脚的二极体值,确定阻值是否正常、CPU座接触不良或空焊、北桥是否空焊?
确定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打一下CPUAD线阻值,和内存的的阻值,看看有没有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