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宏扬845主板经常死机什么问题?

楼主(2007-12-08):
硬盘,内存,换新的,电容没鼓,系统刚做好,主板清过灰,请问那里坏了
硬盘

网友:
cup散热是否不良呢!有时候那个架子坏的就会这个问题!

网友:
在什么情况下死机 BIOS,DOS,OS?
排除散热,驱动,IDE排线,电源,#@¥#¥&*其他所有配件
死机不一定就是主板的原因

网友:
电源也有可能,看CPU座子有无空焊,内存供电,

网友:
电源没问题
dell的电源,电源没问题,进入xp时间不一定就死机,有时一天有时几分钟。风扇没问题,

网友:
给CPU内存供电的管子性能不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不妨换一下试试。

网友:
看有没超频 如果超频的话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