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今天接一台X31 故障如下:

楼主(2007-12-08):
开机都正常,就是自检超慢,而且进不了系统,BIOS有时可以进有时不可以进,如果不按F1 直接停在自检模式下。内存,键盘,硬盘,全部有换过,求助啊!!!!!!!!
进不了系统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刷BIOS

网友:
呵呵,先刷BOIS吧,要是不行就是显卡了,前阵子也碰到过一台DELL8400的,不按F1不进BOIS,只停在自检那,按F1后进BOIS但是不进系统,但是有时能进系统有进连BOIS都进不了,最后查来查去去一朋友那换了同机型的显卡问题解决。

网友:
还有一些是供电不稳定也有可能,细查一下吧。

网友:
把网卡吹掉试试吧

网友:
我遇到一个R50,差不多的故障,换CPU后修复

网友:
呵呵,先刷BOIS吧,
:P

网友:
你光区什么的拿出来重新插一下 试试看 IBM的光区没接好 速度也会很慢的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真是头大,慢慢试吧!

网友:
先刷BIOS吧,试试看!

网友:
真不错啊准不错啊真不错啊准不错啊真不错啊准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