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楼主(2007-12-08):
最近我想买一个示波器,逛了N家卖仪器的店面,目标锁定在优利德和常州同慧,双踪100M报价分别是4200和3900,请问谁了解优利德和同慧的示波器帮我出出主意?

网友:
我宁愿要个二手进口的也不考虑国产货,哈哈

网友:
支持国货,发展国产仪器仪表.

网友:
这种示波器

这和我们公司用的都是一样的,但是还是测不出频率,只能测电压和波形

网友A:
买国产示波器没什么不可以的,我自己买的第一台示波器就是绿扬,虽然返修了两次,但总体还是可以的(性价比)。
我现在又买了一台国产25兆数字的,不到2000,LCD 显示,500兆采样,经常从家拿到单位,从单位再拿回家,比较轻便。而且据说这家公司给安捷伦做过代工。我买之前看了ouravr网站上网友的介绍,它可以实测100兆信号,自己试了66兆肯定是可以的。厂家提供三年质保,我想用不了三年我就升级了,没什么后顾之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又买了一台国产25兆数字的,不到2000,LCD 显示,500兆采样,经常从家拿到单位,从单位再 ...

什么牌子?????????????????????????????

网友:
我查了一下,估计是 UT的。不一定对,好像UT最低为40M.

网友:
这么多高手还要崇拜洋示波器啊,听说张先生的万用表才18元,估计不崇

网友:
难道国产的真的这么差吗?真的不大相信哦,请用过国产的朋友多多发表意见!

网友:
我用3台数字示波器,一台是TDS1012B,一台是fluke 99b,还有一台是北京普源的DS5102MAE,使用中,国产的用的很不爽,主要是没有自动量程的功能,很多时候做维修的恨不得自己多2个手来帮忙,还要去按示波器?说名了,这种数字的示波器和模拟的示波器没有什么两样的了,还要去按开关,面板上的auto简直就是摆设,说明书上写自动设置,按扭上就写auto,气人....

网友:
看来想支持国货也难了,不知张老用的是国货还是洋二手?

网友:
暂时我还没有没示波器。不过有个示波器在手里是方便。

网友:
看到这么多的高手都不认同国产的示波器我都不敢下手了,到时买了没用那真的冤呀

网友:
有个参考
http://www.gt-ec.com/zh01/001shiboqi.htm
http://www.caigou.com.cn/newsshow/2007-1-25/35438.shtml

网友:
几时能把这个显波器弄到手就好了

几时能把这个显波器弄到手就好了

网友:
迷糊了,随便买一个算了,不能用就给孩子当玩具玩

网友:
个人认为,在维修行业中,示波器在整体投资的情况下,占比较大的投资比例,当然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买的国产的那台示波器DS5102NAE的就放在宿舍实验室中使用,到现在还用不到50个小时,感觉不爽,可能我用了TDS1012B的习惯了吧,如果资金够,我肯定再买一台1012B的,楼如果真的想买,要不我的那台转让给你怎么样,你去网上看看价格,然后说出你的心里价格,我添个5000多块换一台TDS1012B的

网友:
泰克的价格太贵了,阿林你能大放血吗?我能承受的价格在3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