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菜鸟问题

楼主(2007-12-08):
鼠标不动,时间一长再动时就死机,会是什么出问题了?

网友:
麻烦你说的清楚点,这样太笼统了.什么机型,什么系统?鼠标不动你为什么要再动....详细点啊

网友:
这种现象感觉跟硬件没太大关系,你重装个系统试一下,或者换个鼠标试一下

网友:
一般是你系统的问题吧,重新做个看看

网友:
对不起啦没说清楚,本人只会修电视机,对电脑真是一超级菜鸟,我说的电脑cpu是P3,内存是128+64M,主板不知道,显卡是小影霸,XP系统。以前一直好用,我修电视时经常在电脑上打开图纸,一边修一边看,这个时候一般不用移动鼠标,时间半个小时到几个小时不等,用完了才用鼠标关掉窗口,可现在想关掉窗口发现鼠标动不了,用键盘也没反应,只能关主机电源重启后正常。重装系统无效,换了电源死机次数由每天4-5次减少到1-2次,电脑店的人说不出个理由,只说换机。我真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只好向各位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