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bit KX7-333的开机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7-12-09):
Abit KX7-333的开机问题,怪怪的毛病,主板在一开始开的时候是可以开机的,可一但重启或关机,马上开机就开不起来了,诊断卡跑AF或者无码,同时BIOS和RUN灯会闪两次,然后RUN灯长亮。
有的时候放一会再开就会开机,有的时候要拨一下内存才能开机。内存确定没问题,因为用的是自己试机的测试内存。
这样的故障大概会是哪一块的?会是IO吗?还是什么逻辑门电路什么的问题?

网友:
好像解决了,主板上的VBAT跳针刚才查了一下,非常松,换过一个好的跳针后,故障好像就消失了,今天太晚了,明天再仔细试几次再上来和论坛里的师傅们交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