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845板子的自动开机

楼主(2007-12-09):
手上有一块精英的板子,当电源接在主机上时,在同一个插座上拔插其他电源连线时,这台主机就会自己开机,但是开机后还一切正常,并且还能正常关机,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换个电源试。
建议电脑独自用一根线比较好。

网友:
应该是排插的问题,而且你那台机BIOS里也设成了通电就开机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应该是电源问题,拔插其他电源线时容易造成电流冲击!

网友:
建议换个好一点的电源,一般电脑排插不要和别的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