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开机认硬盘,但报错

楼主(2007-12-09):
今天朋友拿来一台NEC笔记本,型号:NEC VERSA LITE FX.故障现象:硬盘一开机:AUTO-DECTEING Pri master..ide hard disk
   pri master hdd error
          run setup
         press f1 to resume.
换了几块硬盘同样毛病,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如果接口有问题的话,BIOS里面不会认的呀,问下大家看有谁碰到过这个 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在台式机中多出现在华擎主板光驱跳了从盘上.跳主盘就可解决!楼主也不妨参考一下吧

网友:
自动检测主盘...从主要磁盘启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