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维修的名词,什么是P表G表?

楼主(2007-12-09):
硬盘维修的名词,什么是P表G表?2007-12-09 10:32Defect: [ di'fekt ]

n. 缺点

Sector: [ 'sektə ]

n. 扇形,扇区
n. 部门,区域

要相知道什么是P表,G表先了解一些基础知识。

Defect (缺陷)
  在硬盘内部中所有存在缺陷的部分都被称为Defect。如果某个磁头状态不好,则这个磁头为Defect head。如果盘面上某个Track(磁道)不能被正常访问,则这Track为Defect Track. 如果某个扇区不能被正常访问或不能正确记录数据,则该扇区也称为Defect Sector. 可以认为Bad sector 等同于 Defect sector. 从总的来说,某个硬盘只要有一部分存在缺陷,就称这个硬盘为Defect hard disk.
P-list (永久缺陷表)
  现在的硬盘密度越来越高,单张盘片上存储的数据量超过40Gbytes. 硬盘厂家在生产盘片过程极其精密,但也极难做到100%的完美,硬盘盘面上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缺陷。厂家在硬盘出厂前把所有的硬盘都进行低级格式化,在低级格式化过程中将自动找出所有defect track和defect sector,记录在P-list中。并且在对所有磁道和扇区的编号过程中,将skip(跳过)这些缺陷部分,让用户永远不能用到它们。这样,用户在分区、格式化、检查刚购买的新硬盘时,很难发现有问题。一般的硬盘都在P-list中记录有一定数量的defect, 少则数百,多则数以万计。如果是SCSI硬盘的话可以找到多种通用软件查看到P-list,因为各种牌子的SCSI硬盘使用兼容的SCSI指令集。而不同牌子不同型号的IDE硬盘,使用各自不同的指令集,想查看其P-list要用针对性的专业软件。
Automatic: [ .ɔ:tə'mætik ] http://dict.cn/search/?q=Automatic

n. 自动的机器
a. 自动的,无意识的

G-list (增长缺陷表)
  用户在使用硬盘过程中,有可能会发现一些新的defect sector。按“三包”规定,只要出现一个defect sector,商家就应该为用户换或修。现在大容量的硬盘出现一个defect sector概率实在很大,这样的话硬盘商家就要为售后服务忙碌不已了。于是,硬盘厂商设计了一个自动修复机制,叫做Automatic Reallcation。有大多数型号的硬盘都有这样的功能:在对硬盘的读写过程中,如果发现一个defect sector,则自动分配一个备用扇区替换该扇区,并将该扇区及其替换情况记录在G-list中。这样一来,少量的defect sector对用户的使用没有太大的影响。
也有一些硬盘自动修复机制的激发条件要严格一些,需要用某些软件来判断defect sector,并通过某个端口(据说是50h)调用自动修复机制。比如常用的Lformat, ADM,DM中的Zero fill,Norton中的Wipeinfo和校正工具,西数工具包中的wddiag, IBM的DFT中的Erase等。这些工具之所以能在运行过后消除了一些“坏道”,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Automatic Reallcation(当然还有其它原因),而不能简单地概括这些“坏道”是什么“逻辑坏道”或“假坏道”。如果哪位被误导中毒太深的读者不相信这个事实,等他找到能查看G-list的专业工具后就知道,这些工具运行过后,G-list将会增加多少记录!“逻辑坏道”或“假坏道”有必要记录在G-list中并用其它扇区替换么?
当然,G-list的记录不会无限制,所有的硬盘都会限定在一定数量范围内。如火球系列限度是500,美钻二代的限度是636,西数BB的限度是508,等等。超过限度,Automatic Reallcation就不能再起作用。这就是为何少量的“坏道”可以通过上述工具修复(有人就概括为:“逻辑坏道”可以修复),而坏道多了不能通过这些工具修复(又有人概括为:“物理坏道”不可以修复)。
Bad track (坏道)
  这个概念源于十多年前小容量硬盘(100M以下),当时的硬盘在外壳上都贴有一张小表格,上面列出该硬盘中有缺陷的磁道位置(新硬盘也有)。在对这个硬盘进行低级格式化时(如用ADM或DM 5.0等工具,或主板中的低格工具),需要填入这些Bad track的位置, 以便在低格过程中跳过这些磁道。现在的大容量硬盘在结构上与那些小容量硬盘相差极大,这个概念用在大容量硬盘上有点牵强。
  读者们还可能发现国内很多刊物和网上文章中还有这么几个概念:物理坏道,逻辑坏道,真坏道,假坏道,硬坏道,软坏道等。在国外的硬盘技术资料中没有找到对应的英文概念,也许是中国人自己概括的吧?既然有那么多的人能接受这些概念,也许某些专家能作出一些的合理解释。我不习惯使用这些概念,不想对它们作牵强的解释,各位客户和朋友们看看是谁说的就去问谁吧。。。

转贴一下,希望象我一样的新手能学习一点基础知识。

网友:
我只知道P表是工厂缺陷表。G表是用户缺陷表!!!!

网友:
好资料!!感谢楼主提供!!!收下了!!!

网友:
学习了  知道了 谢谢LZ

网友:
学习了这样说来
以用软件修好的坏道只是从G表中读出的呀
~~~~~~~~~有点想不通

网友:
有什么好想不通的,可以理解为不是修好的,而是用备份的好的替换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