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供电问题

楼主(2007-12-09):
各位高手:
我有一主板,型号为P5I865GM-6AL,前段时间不能开机,即显示器不亮。在主机箱上取下主板后,测量其供电部分。测得主板的上、下管的S极均对地短路,下管的D-S极之间短路。但此时上电,可以开机并可正常使用。
这与资料上的不符啊,资料上说只有下管的S极对地短路,并且如果为下管的D-S极短路的话,是不是它击穿了啊,但是此主板可以正常使用啊,望各位高手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1 测得短路时二极体值多少?不能简单认为表叫就是短路
2 很多表都会有不同程度误差
3 往后的桥的对地阻值会越来越低,你所说的下管D极即是进北桥的

网友:
回复2#

上、下管的S极对地阻值分别为7、3,下管的D-S间的二极管档值为7,
此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为ISL6566

网友:
7欧的阻值不低,不能简单理解为短路
举个例子,GA的865板3.3V对地只有10欧左右,这也是正常的
不同板设计思想不同

网友:
测阻值是的看表值,光听声音可不行

网友:
478的主板!有CPU和无上CPU的阻值不一样!有CPU的时候阻值很低!有时会觉得短路

网友:
不会短路。上CPU后阻值变低是因为CPU的内阻很小

网友:
仔细看一下板,下管是1D1010D吗?若是,他是结型场效应管,d-s在不加电时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