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槽B16脚时钟信号问题

楼主(2007-12-09):
有一P5I865GM-6AL主板,PCI槽B16脚在开机瞬间为1.6V,正常启动后变为0V,这正常不,资料上说PCI的B16脚为时钟信号输入端,正常工作电压为1.1~1.6V。
此主板可以正常使用。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这是正常的,应该是BIOS设置的问题,是将空闲的PCI插槽关闭

网友:
在插有PCI设备的PCI槽上B16一定会有1点几伏电压

网友:
又学到了不少知识,谢谢版主提供宝贵的经验

网友(2008-01-22):
学习中,在这个论坛里面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感谢版主

网友:
PCI上的时钟信号首先要看BIOS里PCI设备端口是否开放,POST自检时系统给PCI槽分配时钟信号,如有PCI设备时,此设备会反回一个应答信号,系统接收到此信号会给PCI分配一个时钟信号,如果没设备,则PCI端口不分配时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