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华硕主板基本故障判断指南

楼主(2007-12-09):
----张先生翻译
译者注:化了2天时间翻译了一个英文版的《华硕主板基本故障判断指南》。里面有不少内容需要有华硕的诊断卡才能获取出错信息,但对于只有普通诊断卡的朋友仍然有参考价值,对内容需要灵活应用。

翻译仓促,不当之处请指出或自行纠正。
纠错: POST代码的第2个51应改为52

本翻译资料不得外传

                     华硕主板基本故障判断指南
                                  版本1.00
                         ASUSTek  COMPUTER INC.

目录
1。AWARD 即插即用 BIOS  POST代码
2。如何维修

1。AWARD 即插即用 BIOS  POST代码

网友:
2。如何维修
00   (1)POWER,POWEROK,RESET,CLK,REQ#,A20M#,M/IO#信号错误;
       (2)HA,HD,AD,SA信号错误;
       (3)插PCI卡引起00,去掉PCI卡OK: PCI总线GNT开路;
       (4)地址FFFFF8,9,A,B,4,5,6,7:  PCI总线AD16开路;
       (5)地址FFFFF1,2,3,4,5: PCI总线C/BE0#开路;
       (6)IOR#和IOW#出错:IOR#和IOW#短路;
       (7)地址FFFFF1: BIOS的MEMR#信号开路;
       (8)地址FFFFF0,1,2,3总是重复: PCI总线的DEVSEL#和GNT短路;
       (9)地址正确但数据总是FF:BIOS的MEMRCS#开路;
       (10)00挂起:高位地址开路或短路;
       (11)地址不正确:检查所有HA,AD,SA,ADS#开路还是短路;
       (12)诊断卡不能显示地址:PCI总线REQ2#开路;
       (13)MEMR# LED灯不亮:检查电源,CLK,reset,MEMR#,HA,AD,M/IO#,D/C#,BE0~BE3;
       (14)地址FFFFE0 SA4错误:检查SA4,AD4,HA4信号;
       (15)地址Eb SD4错误:检查SD2,AD2,HD2开路或短路;
       (16)地址FFFFF0,1,2,3挂起:检查AD,HOLD,HOLDA,NA#,BOFF信号开路或短路。

C0 (1)HD信号开路或短路;
       (2)HA 信号开路或短路;
       (3)RTCRD#开路;
       (4)电压错误;
       (5)BIOS损坏;
       (6)371损坏。

C1  (1)MA,MD,CAS,RAS,WE#,CLK信号开路或短路;
       (2)BIOS损坏;
       (3)MADV#,CLKRUN#,MWE#,AHOLD,KEN#,NA#开路或短路;
       (4)VCCLK,STPCLK频率错误;
       (5)M16#和IO16#短路;
       (6)内存插槽(DIMM,SIMM)不干净或损坏;
       (7)CPU超频或跳线设置错误。

C3  (1)BIOS损坏;
       (2)芯片组问题;

C5  (1)HA短路或开路;
       (2)MA短路或开路;
       (3)BIOS损坏;

05  (1)CLK
       (2)XIOW,XIOR,KBCS,SA2,BRSTDRV,IRQ1,KBINT信号开路或短路;
       (3)XD0~XD7开路或短路;
       (4)K/B BIOS 损坏;
       (5)I/O芯片(如果含K/B功能)损坏;

07  (1)XD开路;
      (2)RTCWR,RTCRD,RTCALE,IRQ8;
      (3)检查32.768kHz晶振;
      (4)清CMOS;
      (5)Dallas 损坏。

0A  (1)BIOS 损坏;
       (2)检查中断电路。

0B  (1)PCLKS,PCLKPIIX;
       (2)AD信号;
       (3)14.318MHz;
       (4)PIIXINIT,TRDY#,RADY;
       (5)PCI总线C/BE0和AD8短路;
       (6)检查所有CLK信号;
       (7)371或电池损坏;

0C  (1)INTR信号开路;

0D  (1)BIOS 损坏;
       (2)INTR#,IRDY#,TRDY#,DEVSEL#,STOP#,NMI;
       (3)AD信号;
       (4)BOFF#开路或短路;
       (5)+12V开路。

0E  (1)A20GATE信号错误;
       (2)检查INIT,INTR;
       (3)清CMOS。

0F  (1)HD63,IERR#短路。

18  (1)D/C#开路或短路;
       (2)HITM#开路或短路;
       (3)NMI#开路或短路;
       (4)INTR,LOCK开路或短路。

31   (1)KBCS#,IRQ1短路。

41   (1)BIOS 损坏;
       (2)SA0~SA16开路;
       (3)MEMR#,MEMW#;
       (4)BIOS信号必须小心。

4E   (1)TRDY#,DEVSEL#短路。

52   (1)PCIRET开路。

61   (1)TAG RAM 或 SRAM损坏;
       (2)NA#,BS16开路或短路;
       (3)芯片组。

C1→0D→C1   K/B BIOS损坏;
C1→05→C1   KBRST#短路。

保护模式    (1)KBRST#, A20M;
                    (2)INIT,PEN短路;
                    (3)A20 GATE#。

功能测试    (1)DALLAS损坏;
                    (2)32.768MHz。

Speed error  (1)CACHE损坏;
                    (2)BIOS信号错误。

ESCD error   (1)BIOS损坏;
                      (2)BIOS信号错误。

NO SCSI     (1)EADS,GNT#,HITM,AD信号开路或短路
                    (2)SCSI CLK。

Sound Bad  (1)更新BIOS;
                    (2)SD开路或短路。

串口            (1)GD75232开路;
                    (2)串口到GD75232到I/O芯片开路或短路;
                    (3)IRQ3,IRQ4开路或短路;
                    (4)芯片组损坏;
                    (5)电压:+12V,-12V,+5V,-5V,GND出错。

并口            (1)并口(打印口)到I/O芯片开路或短路;
                    (2)IRQ7;
                    (3)I/O芯片损坏;
                    (4)排阻损坏。

K/B出错     (1)XD0~XD7,IRQ1,CLK开路或短路;
                     (2)K/B BIOS 或K/B插口损坏;
                     (3)保险、电感L、排阻。

FLOPPY        (1) 24MHz频率;
                     (2)SA,SD,IOW#,PHOLD#,PHOLDA#,DRQ2,DACK#,IRQ6
                       (3)  检查ISA到I/O芯片信号;
                    (4)检查371芯片到ISA信号;
                    (5)CMOS和JUMPER不能禁止。

IDE             (1)DD信号;
                   (2)IORDY,IOW#,IOR#,IRQ14,15开路或短路;
                   (3)CACHE损坏;
                   (4)IDE接口。

0KB           (1)CLK,HD,HA,ADSC#信号开路或短路。

Memory size error(内存尺寸出错)(1)MA信号短路或开路。

注记:上述基本指南用于工程师参考。如果上述资料不能解决你遇到的问题,请按照下面方法用示波器按部就班测量每一块芯片或槽上的所有信号:
——A。供电(为能正常工作所有芯片组、插槽和IC必须有正确的电压);
——B。时钟(在供电稳定以后频率驱动器将为芯片组和插槽输出所需频率;
——C。指令信号(在供电频率稳定及RESET信号全部到位后,CPU和芯片组将发出指令信号并转换地址和数据总线到正确的通道,如象ADS#,M/IO#,W/R#,D/C#);
——D。检查所有地址线和数据线。

[对照原文]

网友:
经典好东东!谢谢张老师!

网友(2008-02-05):
好经典的故障代码表。谢谢张老!

网友(2009-12-24):
感谢张老的辛苦翻译,维修时可以参考了

网友:
经典的好资料!谢谢张老师!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张老了

网友:
张先生真是博学强记,英文好,电路也好。

网友:
感谢张先生的大力支持,这么好的资料上哪里都找 不到

网友:
哇~工厂资料啊~什么时候泄露一下JJ,YT什么的

网友:
碰到一个华硕的板子,有时候开不了机,几秒钟自动断电,有时候正常,晕乎中... ...

网友:
好资料!谢谢张老师!向尊敬的张先生致敬

网友:
感谢张老,爱死你了

网友(2010-02-04):
正是有了你这样的付出,才有了我们的进步。因为我们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

网友:
感谢 张老 的无私奉献!!!!

能够 当面讨教 就再好了。

网友:
老师真强悍,佩服

网友:
修主板也不是完全依靠代码的,个人见解。

网友:
顶哟好资料,大家赶快来下

网友:
真的是太经典了呀,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