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不到硬盘

楼主(2007-12-09):
一片845PE的主板...以前是不能开机...换了IO后OK了...后来进系统测机...认不到硬盘..数据线接上硬盘连电都不通....数据线接上硬盘就可以通电...接了两个硬盘都一样...IDE第39脚有5V的电压....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你前面说接上不通,后面有说通,说清楚点撒

网友:
打错了...接了数据线就不通电...不接就可以通电..

网友:
IDE排线???硬盘??

网友:
电源是不是好的?
换数据线;两个IDE座都试试,看结果是否一样?

网友:
IDE第39脚是硬盘灯.........

网友:
电源问题。特别是希捷稍新的硬盘。如果电源里有电容爆很有可能检测不到硬盘!还有可能是BIOS里设置问题!屏蔽掉了IDE1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