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一个垂直亮线问题(找着问题ok了)

楼主(2007-12-09):
一款17纯平 惠浦电子 hp-1769 开机垂直亮线一闪就黑了,开壳检查行管[击穿 用行管bu2520df(10a 45w)(原机型号不记得了记得好象是15a 75w)上机还是同样毛病   根据经验检查了升压电容c635一看漏液更换  开机一切正常 摸行管温度烫  正想是不是行管不对时 5分钟时间行管又烧了 郁闷 /size]

网友A:
行管坏,是最好修也是最难修的故障啊,修机器时不要着急换新管,要查清烧管的原因才可上新的啊,又不你换上,也会再烧啊···
查行电路,行激励电路·

网友:
用BU2527多好,
我都是用拆机的2527
21寸机都能上。

网友:
显示器的行管多数是不带阻二极管的,你用的是带阻管不行,行管的参数不能相太大,否则装上会烧坏.可以用C5407代换.

网友:
会不会还有问题没查出来?高压包会不会的点问题?

网友:
这么快就烧了,1。代换管不对。2。还有其他故障,查一下行激励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管坏,是最好修也是最难修的故障啊,修机器时不要着急换新管,要查清烧管的原因才可上新的啊,又不你换上,也会再烧啊···
查行电路,行激励电路·

是呀,修主板可以先上假负载才上CPU的.一样的道理,但是不知道,在修显示器时能不能也上一个假负载呢?有这样的东西吗?

网友:
垂直亮线呢?你行偏转有问题或是没接吧????这样有些机器是会烧行管的..行负载过轻烧行管的.并不是没有见过.

网友:
我查到原型号了 C5411 我原来代换的行管和这个C5411放大倍数相差8倍所以更换行管后,行输出级的激励脉冲状态发生较大的变化,损耗增大,温升在所难免,所以不长时间就烧了.换上原型号C5411  OK

网友:
有假负载,那就是接一个60W的白炽灯泡在主电源回路中,可以修显示器电源问题的!哈哈/我修21寸电视机时经常这样查电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