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60G硬盘的通病

楼主(2007-12-09):
这两天陆续接到ST60G硬盘,拿来后检查一律是不接硬盘机器能点亮,一接通电就断,明显的硬盘短路,12V或5V对地,换与之相连的二极管OK,二极管被击穿了,三块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不单单是ST60G的通病,所有的硬盘都会遇到这种问题
通常都是5V 12V对地保护二极管短路造成的

网友:
所有硬盘的通病 o(∩_∩)o...哈哈
一般都是垃圾电源引起的~

网友:
对,很多都是电源垃圾引起的二极管瞬间击穿的

网友:
是啊,差的电源就是硬盘杀手
切记!切记!

网友:
谁有这两个二极管的详细参数.

网友:
换上好的电路板
一接上电
硬盘板就被击穿
是不是这个问题?

如果是这个问题
你拿其他好盘到你这个机器上试
如果这个好盘是没问题的
那么说你烧板的那个硬盘
电机短路
盘没救了

这种盘我碰见好多的了
有过一次烧了我5张板才发觉

网友:
上次是我的电脑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不加电了,一查是电源坏了,换了个好的后,我的主板能亮了,一接硬盘就保护了,就是上面写的现象,这两天陆续接了几块,都是ST60G的,所以说是通病了,其它的盘很少见呀,听上面各位一说,可能是我的电源质量太差了,自身坏的同时找了个硬盘作陪葬的了

网友:
这两块硬盘一个坏的二极管上面写着BUX C217一个上面写着4E APS,不懂,我是看外形的,起初换了个形状比坏的那个小的,进不去系统,滚动条走了一圈就重启了,做了系统也不行,后来换了个大一点的好了,我的在810的主板上通过了试验.

网友:
硬盘

垃圾电源是导致硬盘垃圾的重要杀手,一般最好是使用航嘉,长城的电源好些,

网友:
 直接拿掉也可以修好的。至于连续烧板的情况.可能盘里面断路了; 这样的话。只有仍了。

网友:
电源_-_

我的绝对不会。全汉的。。。多彩的那个。。。

网友:
好我学了一点。多谢大家

网友:
像这种情况我还没碰到过,呵呵。。学习了。

网友(2008-03-04):
我觉得这可能是电路板在设计上有问题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