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快主板的bios到底怎么了?

楼主(2007-12-09):
华硕p4p800-X,开机显示ff,我从其他的865主板上拿个bios放上去,能开跑,有的跑c1,有的能跑到26,于是拿个相同的bios芯片刷bios,已经刷了3个不同的版本了,开机还是显示ff,都有刷进去的
刷BIOS

网友:
你说一下你的bIOS芯片型号。有些bIOS一般编程器很难刷写成功。

网友:
49lf003a,我用的是280u.............读取芯片的时候有数据出来的,

网友:
没遇到过
你可以尝试使用4M的BIOS块区刷
49LF004
280U应该不需要改BIN文件就可以~

网友:
我在怀疑你的BIOS座是不是空焊了

网友:
开始我也是怀疑,后来我把坐去掉,直接把bios芯片放在上面,不过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