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接开机针不开机,短接CMOS跳开机 电源正常

楼主(2007-12-09):
我有一块SIS730主板 出现了一个现象 : 接通开关针不能开机,接通CMOS CLEAR跳线,可以开机,一切正常。查到跳线电压1.5左右[不正常]开关针电压正常。通电有SB5V。A14电压正常。我是一个新手,从我知道的知识去讲应该是开机电路有问题,但是又说不明白具体是怎么回事,CMOS跳线电压 不正常是哪里 的原因。
[
]
开关针电压

网友:
插在12针是正确的。23针是不能开机的。

网友:
uhk
楼上你没有看明白,接通CMOS CLEAR跳线,可以开机,就是说这两个跳线成了开关了,而开关却 不管用了,COMS 跳线设置正确时,开关也不管用.只能用这 CMOS CLEAR跳线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