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一下电源才能点亮

楼主(2007-12-09):
V星的745,第一次开机,几乎肯定不亮,然后拔下电源,重新插上,再开就好了,毛病在哪了

电源故障肯定排除,肯定是主办的毛病,电池电压我量了,3v准的,5vsb,也没有窜到5v上去

就是拔一下电源插头,在插上,肯定好使,关机再开,还得重新插拔电源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看,先排除其他硬件的故障。。。

网友:
ATX电源容易引起此类故障

网友:
我维修部修过类似故障机子,是CPU挂了???????

网友:
第一次开机不亮,跑的是什么码?缩小一点查找范围。

网友:
南桥氧化,洗有下桥看看啊,用替换法看看所有的东西

网友:
用洗板水充洗南桥试一下...

网友:
前天我也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机,亏的在本论坛学习了一些东西,立马更换电源,马上解决了.

希望对楼主有点用!

网友:
先换一下好的电源试试吧................

网友:
大家想到一起了,先换电源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ATX座的接触问题,这个问题先从电源着手吧

网友:
大概coms电池没电了吧?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南桥,晶振,开机电路.我以前遇到过楼主说的情况但我修的是电容爆了啊!呵呵换了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坏的可能性较大,修好了说一声呀.

网友: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维修思路,我想最终的解决还是楼主你自己,这些问题  ,很难说清楚 的,上面的人说都都有道理,也都能解决一些问题,关键是要对症下药,这样才能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