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求助

楼主(2007-12-09):
HP打印机改装成连供墨盒之后一个月左右,有十几天没有用HP打印机,后来用的时候打印机连供墨盒不供红墨了。

网友:
楼主你发到这里不对吧,还是好好看看新手的发贴规则把

网友:
你怎么知道打印机连供墨盒不供红墨了,是管里空了,瓶里还有红的吗?可能是喷头堵了

网友:
长时间不用多半都是喷头堵了,清洗几次看下嘛。

网友(2008-02-05):
一般情况下  都是墨头堵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一般连续供墨系统里面的墨都没有原厂的好。所以长时间不用就会堵墨头。一般堵的方法我门可以用温水泡。温度大约是你觉得水是暖就可以了。不用太烫手,凉的水是没这么好。只要泡到墨头喷墨的地方就OK了。不要泡到电路版或触点上去。最好一边泡用手摇一下或者抖动一下。这样效果会更好。一般炮5-10分钟就可以了。完了之后用纸搽干然后装回打印机上。运行墨头清洗程序。然后就应该可以了。如果实在不行就我都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