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09):
AGP插槽如何更换。如果更换应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维修求助
主板维修

网友:
旧的拿下来,新的换上去,就这样换。
有锡炉的快一点,没有锡炉的就用烙铁加把吸锡器慢慢下,可以先把塑料座给拔掉(反正旧的也不要了)一个个的下,注意别把板子弄断线就行。

网友:
我是用烙铁加吸锡器,相当麻烦

网友:
用风枪也可以啊,不过要掌握好温度哦

网友:
用风枪加吸锡器,非常好不伤线,想怎么换就怎么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