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09):
请问各位大侠:电源输出第12脚为-11V;18脚为-4.7V正常吗?
电源

网友:
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估计你是空载测量的。

网友:
正常的 看下ATX的图吧
[
]

网友:
这个电源烧了两次同一个三极管!!!!!!!

网友:
5小时以上即烧,这是什么原因??也不知是电路中哪部分有问题????

网友:
是正常的,有一点误差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