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I/O坏了!

楼主(2007-12-09):
我的主板点不亮,送给别人看了一下子,说是I/O芯片烧了!
我问他为什么说是I/O坏了,他说因为我的主板通电后就直接启动了,然后I/O就是控制这些的
我想知道I/O如果坏了,会有哪些症状,用数字表如何测试I/O芯片的好坏?
是不是不管哪块主板的I/O的测试方法都一样,然后电压也一样呢?
主板是精英的NF3-A
芯片
点不亮

网友:
IO是要看型号的,型号不一样引脚定义不一样,测量点就不同了

网友:
找一块同样的主板,量测IO上与上电相关的SLP_S3#和PSON#两个信号的对地二极体值.

网友:
这块板上的I/O是ITE IT8712F-A 应该所有的ITE的测量点和正常数值 是一样的吗?
还有WINBOND的所有芯片的测量点和正常数值是多少呀?

网友:
不同主板I/O不一样,测试点也就不一样,可以找相同的比对

网友:
就算是同型号的I/O在每块不同的主板上的阻值也会不一样,但电压是基本一样的,测量脚位新手区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