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找内存供电?

楼主(2007-12-09):
新手请问,
我知道DDR一代的是2。5V的电压,可是不知道主板上哪几个
三极管
和
二极管
是给主板供电的,我问了一个朋友,他说看哪个和内存的电路线是连着的。我想知道用数字表怎么查,
正常情况下,二级管和三级管的每个脚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呀?
主板

网友:
你具体的跑下内存的线路啊?查找元器件,一般场管都是在内存的附近!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0488-1-1.html

网友:
跑一下线路就知道了,一般就在附近

网友:
一般都在内存槽的附近有供电MOS管,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红笔放在内存槽的第7脚黑笔碰附近的MOS管的S极,导通就是此管给内存供电

网友:
相当谢谢几位,总算晓得么样量了,!!!!!!!!

网友:
用万用表!打至通了就响的位置
!DDR内存从中间隔开的往下数第二脚,
随哪个笔接第二脚,然后另一笔胡乱点内存附近的MOS管,
如果能响就说明这个MOS是为内存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