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无法做XP系统I 不知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7-12-09):
一块主板无法做XP系统I 不知是怎么回事啊,硬件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不能完全复制 软件不知是怎么回事啊
主板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不知是怎么回事啊
:)

网友:
换个光盘试下啊! 或者换个光驱试下! 还有可能是硬盘的问题! 你具体在看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还没遇见过这样的情况 郁闷 是装系统死机吗 还是别的 不好说

网友:
换个光驱试看看,我遇到过这样的 问题,有时候是光盘读盘能力差

网友:
是什么板呀!可能是老的BIOS!要不就是硬件不兼容咯

网友:
不兼容啊,你可以换别的版本,有的主板是这样的

网友:
刷bios看看啦,不大懂猜看看,逐个排除吧

网友:
精英的主板,新换的BIOS芯片啊,装2003能行啊

网友:
分区看看
把盘格了,试试看吧.光驱和光盘也有可能的

网友:
有可能是盘不兼容 还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是全新安装还是GHOST安装?全新安装是没有理由做不了XP的,除非盘有问题。

网友:
先用DM 格式啊!
我遇到一个!也是装不了XP
原先用的是SPFDISK格式化!
怎么装都装不进去!
后来用DM格式分区就好了!
一切都可用!你可以试下!

网友:
新换的BIOS芯片
那可能就是BIOS程序的问题,再刷刷看,也许就行了。

网友:
楼上的楼主的讲的非常清楚,非常明了,好帖

网友:
主板的事,我碰到一批板还不能装XP2

网友:
想问下楼主,能进BIOS吗?P3.还是P4的扳子呀?

网友:
是的能进BIOS,是P4的,刚刷的BIOS,不过我看一下是1998芯片上,不知是不是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