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更换BGA的方法,感兴趣的进来

楼主(2007-12-09):
修卡修板多了,手上就会有一些因种种问题而无法修的板,扔掉可惜,但把上面好的BGA芯片拿下来又因为植球麻烦都搁置了。现在有个二合想法,讨论一下,看看论坛里有没人做过或能不能行得通。对于我们这种没有专业工具的人最简单的办法。
把PCB废掉,利用原来BGA芯片上有的锡球完整的带球将芯片拿下,这样再做上别的板用风枪就完全可以做好。
现在正再想要如何才能不动锡球的把芯片从板上脱离。谁有好办法拿出来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冷处理不加热最好。
欢迎发表看法。
芯片

网友:
这个想法没有什么意义~
即使能够实现,所需的成本也要高过于植球。

网友:
呵呵,我就是觉得植球麻烦,看到淘宝上有脱锡的膏,不知道可不可以干净的将芯片拿下

网友:
不可以的。

网友:
还是多练练值锡吧!没那么难吧!

网友:
完整的取下必须用设备才可以,用风枪最多可以让大部分的锡球留在芯片上。

网友:
本人正在考虑用电磁炉拆bga芯片,愿和大家一起探讨。植球是不是可以用锡炉加锡熔化代替,但要掌握稳定

网友:
电磁炉不行的哦

网友:
我这里有个板子是BGA坏了,但是我这边没有这样型号的.请问哪里有?

网友:
呵呵 加油 希望有人能有办法

网友:
用电磁炉拆bga芯片,我认为纯属高难,这个加焊的力度难以控制,特别是要做成闭环反馈,加热如何调节是个大问题。如果能完美解决,那建议别再作维修了,屈才了。

网友:
取之前加点松香水进去,加热到锡珠完合熔化,然后平稳拿起,桥上面就会留下一些锡珠,基本上还算大小相同,这是我重做BGA时无意发现的,但是没有用上面的锡珠再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