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

楼主(2007-12-09):
我想问一下,如果CPU环了,可不可以测到CPU电压,也就是说供电的MOS管的S极有无电压

网友:
看CPU怎么坏,内部是短路?还是断路......

网友:
当然有电压,一般在1.4-1.7之间

网友:
对地打阻值一般就可以判断CPU的好坏

网友:
如果是台式机的话
不上假负载一般不会有电压
至于笔记本,就不知道了

网友:
好东西,要是有钱我一定收场了

我时代 -2 与主题不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电路没坏应该有电压,判断芯片好坏我认为还要看内阻。我烧过一个CPU内阻值为5R换个新的就OK了

网友:
cpu损坏十之八九短路,一般就保护了,即使能上电cpu核心电压也肯定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