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电脑不自动从起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12-09):
请教高手我的电脑点从起,就直接关机了,是什么原因啊????
电脑

网友:
如果是按重起键就关机那就是跟开机线插错了,如果是在系统里点重启就关机,那就杀毒,杀不了就重装

网友:
首先检查开关键和重起键插反没??然后量复位电压正常否?和与起相连的电阻三极管是否损害.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家。我的是用鼠标点从起它就关机了。只有在用手动才能开机。我在用大家说的方法检查复位电路呢

网友:
装一下系统了!!!!!!!!!!!!!!!!!!!!!!我想89%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