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器模糊(聚焦不良)的维修专题

楼主(2007-12-09):
  在论坛上经常看到会员们发关于显示器模糊的维修贴.今天就这个问题说一说我自已的看法.显示器的模糊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电路上引起的模糊.主要是两组聚焦电压不平衡造成的.这种情况是可以修复的.另一种就是由于像管老化或像管缺陷引起的.这种情况一般属于不可修复故障.值的注意的是.轻微的像管老化是可以通过改变两组聚焦电压的平衡点来进行补偿的.下面说一些具体的故障现象和维修方法.

  1:先模糊后清晰.也就是说显示器开始是模糊的.用一会就清晰了.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管座受潮漏电引起的.更换管座就可以了.

  2:先清晰后模糊,也就是说显示器开始是清晰的.但越用越模糊,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高压包内部聚焦电路不良引起的.更换高压包即可.

  3:显示器一直是模糊的.经调聚焦电位器没有效果.更换高压包.再不行的话,像管坏.

  4:聚焦在不停的轻微闪动,就好像有人在不停的微调聚焦电位器一样.在调亮度是最为明显,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动态聚焦电路或者高压包引起的.其中以高压包占多数.

  以上的模糊均是指整个屏幕的模糊,下面再来说说局部模糊.

  1:中间清晰而四周模糊.或者四周清晰中间模糊.交换两组聚焦线仍调不清晰.检修动态聚焦电路,更换高压包,不行的话,像管坏.但这种情况.如果你对动态聚焦电路和显示器聚焦原理比较熟悉的话.你也可以更改电路上的一些参数来增宽聚焦平衡范围,以达到调清晰显示器的目的.

  2:不对称角度的模糊.比如其它三角和中间部分都是清晰的,只有一个角模糊,这种情况一般是由像管引起的.

  3:还有个别特殊的例子.如行场IC和ROM损坏也会造成聚焦不良.具体为行场IC内部动态聚焦电路有问题.ROM内部关于聚焦参数的资料不完整等.

  以上只是本人的一些愚见,如有不妥之处还望各位同行给于指正.也欢迎各位会员参与讨论.

网友:
最近修了几个模糊的机器,确实故障比较麻烦。对于刚开机清晰随着使用时间增长,慢慢模糊的,要先排除动态聚焦没有问题后,再换包,最后定位于管子的问题。动态聚焦电路的几个关键元件都会出现类似的故障现象。

网友:
视放IC不良或供电不良,视放三极管性能不良,钳位CLAMP信号不良也会出现模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已经换了管座和包的话.又确定像管没有问题,这种情况就有点不好修了,可能就要修电路了.关键是模糊的同时,是否还伴随其它现象.比如亮度和颜色是否正常.模糊是开机一直模糊,还是用一会有其它变化.动态聚焦电路主要是用来补偿显示器四个角清晰度的.一般情况下比如换了高压包,出现四角调不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去改变动态聚焦电路的参数来加大补偿范围,你有两个一样的显示器的话.可以先确定一下到底是主板还是V板引起的,这样修起来就比较容易些.

网友:
有的显示器模糊,在更换座后还是模糊,除去版主所说的情况,还有一种可能是显像管尾的塑料环,绝缘性能下降了!

网友:
碰到过二例存储器数据不对造成聚焦不良的。

网友:
显像管尾的塑料环造成模糊的话用酒精汽油等清洗,再不行去掉塑料环并抹上高压硅脂

网友:
长风版主:“改变动态聚焦电路的参数来加大补偿范围”。这招能教我们吗?

网友B:
今天我也说一说一个,夏华15寸的机子,故障现像就是模糊,调聚焦亮度跟着变化,调整后显像管逐渐变亮,多次调整都是这个样,判断包坏,换包后故障现像还是没变化,逐判断是管坏,但无意中轻碰机子图像有闪动,看来是有地方虚焊,把板子一通加焊还是一个样,又把尾板拆开仔细观察发现管座虚焊,加焊之后就一切OK了.

网友:
碰到过放电管打火引起聚焦不良..一般刚开机是清楚的一会就模糊说明板上电路是正常的了大多确定于管子的问题了/

网友:
长风说的最后以项,我还要加以补充。
屏幕某角出现模糊而其他地方都清晰的情况,也有应为EPROM数据造成的,也有是行场IC损坏造成的。。。。。这种问题在上面欣雪的帖子里也有说了,他碰到过EPROM引起模糊的。我碰到过EPROM引起的也碰到过行场IC引起的。

网友:
EPROM和行场IC确实会影响聚焦效果的.但都是通过影响聚焦电路来实现的.

网友:
真是个好帖子,看完后学到不少东西,对于显示模糊的判断有了个初步的认识。

网友:
真是又学到了不少东西。遇到一台美格17纯平,只有左下和右上两个角模糊有重影,不知是显像管问题还是EPROM和行场IC问题,如何处理。

网友:
你可以先调一下高压包上的聚焦电位器.先看看有什么变化再说.

网友:
可加聚焦仪

对于先清晰后模糊的,在高压包上加接聚焦仪替换其聚焦功能,

网友:
显示器模糊的原因与处理
  屏幕显示模糊是各种显示器常见故障之一,其产生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运输过程中或使用中受到震动而使FBT(行输出变压器)的聚焦电位器松动或移位,致使加到CRT中的聚焦电压变化(偏离工厂调试好的最佳电压值),造成屏幕模糊;
  二是使用环境湿度大,使CRT尾座板上聚焦引脚的放电环(半圆球)产生锈蚀,在CRT刚通电时出现模糊现象;
  三是CRT管内因制造工艺或CRT锥体玻壳内有杂物而使聚焦(focuse)极与加速极(G2)间产生静电积尘,形成极电阻而使屏幕出现严重的模糊现象。
  怎样根据屏幕模糊的现象来判断是何种原因引起的呢?
  首先从屏幕模糊的程度来看,若模糊现象较轻,仅仅是字符轮廓变粗,而字迹依然能识别,大多属第一种原因所引起;若字符大面积严重模糊,屏幕一片白色光晕,字符已无法辨认且调FBT上的聚焦电位器时屏幕亮度随之变化,则属第三种原因所为;如果CRT刚开机时模糊,随着时间的延长,屏幕字符越来越清晰,这通常为第二种原因所造成。
  弄清了屏幕模糊的原因,如何根据故障现象来排除故障呢?
  对于第一种情况,打开机盖,微调FBT中的聚焦(focuse)电位器即可排除故障。至于尾板上聚焦引脚放电环锈蚀的处理,一般使用无水酒精清洗放电环及尾座上各电极插头和插座,如放电环锈蚀严重时,可更换尾座部件。第三种原因引起的屏幕模糊的处理方法是:取下CRT尾座板,将CRT上高压帽中24KV高压用万用表笔线(最好使用绝缘性能好些的数字万用表)引到CRT聚焦板插座中,打开显示器交流电源,用一接地的表笔线对加速极(G2)插头瞬间放电2~3次(最好将CRT上G2插头用一外加保护套管短线引出来,对引出线进行对地瞬间放电作业)。
  一般经过2~3次放电过程便能使聚焦(focuse)与加速极(G2)两电极之间的尘埃极电阻击穿。恢复原电路后,观察屏幕字符或图文显示的清晰程度,必要时适当调一下FBT上的聚焦电位器就能使模糊故障排除。这种方法人们常称“打Acking法”,操作中因涉及到高电压,应谨慎从事,切记保护人身和设备的安全。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屏幕显示模糊故障,并不包括那些诸如加速极(G2)电压调整不当,亮度、对比度电位器调节位置不合适等引起的屏幕失调,看上去似乎有一层雾朦朦之感觉的情况在内。对于IBM 2248/G03、Envision/D350等显示器,用橡皮榔头对准CRT屏幕正中部位轻轻击打几次,有五成把握能排除这类显示器的模糊故障,这不失为修理显示器模糊故障捷径之路。

网友(2008-02-20):
我最近遇到一台冠捷的显示器 ,调聚焦极 有反应但是怎么调 字符还是 显示模糊
请问各位同行 是不是显像管由于散焦而报废了

网友:
我这里也有问题请教。有一批HPC19”机器基本上都模糊。根据用户放映这种机器如果用久了都会出现模糊的问题。不知道你们哪个碰到过没有??????

网友(2008-03-22):
前面的朋友都说了,我在说一个模糊的地方,就管座与显管插入的金属不干净(或者生绣)也会模糊```````````

网友:
有多台Socos H770 BFM显示器,字符模糊,长时间观看,头晕恶心,一般字符模糊,通过微调行输出变压器的聚焦电位器来解决;这次打开显示器后壳,发现行输出变压器上有三个微调旋钮,笔者用螺丝刀轻微转动调节(注意:行输出变压器有高压,不懂电路者勿动),发现三个电位器分别与行、帧、亮度有关,通过反复调节,消除了字符模糊的现象。将以上经验与网友共享。

网友:
版主正解!  补充一下个人观点:如果调整聚焦电位器能在调整范围内找到一个比较清楚的点,那就可以排除行部分的故障。如果调整聚焦电位器的现象是调到了头图象还是没有最佳点,那就是高压或聚焦电位器的问题了。

网友:
我碰到一台飞利蒲的模糊,换包和管座都不行,准备放弃的时候却出现惊喜了,因为飞利蒲的外壳成色很新,所以我用另外一个电路上有点小问题的杂牌CRT管换上去了,稍微调整了一下就OK了,奇怪的是我把飞利蒲的"坏"管按到杂牌外壳上去后也是稍微调整就正常了,不服气,再换过来还是不行,CRT不兼容的问题终于让我见识到了 至于由于偏转引起的不兼容却经常碰到,

网友(2008-05-06):
引用 网友B:
今天我也说一说一个,夏华15寸的机子,故障现像就是模糊,调聚焦亮度跟着变化,调整后显像管逐渐变亮,多次调整都是这个样,判断包坏,换包后故障现像还是没变化,逐判断是管坏,但无意中轻碰机子图像有闪动, ...

主要是G1的松焊

网友:
灯丝电压不足有的也会出现模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