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主板导致丢分区表

楼主(2007-12-09):
前两天有个客拿台主机过来说要装系统,看了下,检查是硬盘分区表丢失,得从新分过区,分好区后GHOST个系统到C盘,结果还是这样(和拿来的时候一样的),于是换一个硬盘试(并且从其它机器上GHOST过来这台机试过)还是不行,就跟客户说是主板(杂牌845GL)问题,但是那天太晚了,客户急着回去,就换了块板,那坏板也拿回去了,请高手讲讲主板为什么会导致丢分区表,小弟搞不明白

网友:
数据线你换过了吗?

网友:
除了楼上说的,电源和内存也是审查对象!

网友:
另外,有没有看那板的BIOS,超频了吗?
时钟频率不正确,也能引起

网友:
当时你应该刷个BIOS试试,可能它不读分区

网友:
内存。数据线。都该换一看看,先这样的可以清一下COMS

网友:
我有一块主板是intel原装板,同样也是这个现象,内存、电源都换过,还这样,现在不知道出何处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