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过戴尔液晶(1907FPt)的同行吗?

楼主(2007-12-09):
故障为:指示灯亮,无高压.想换板,但是它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比较特殊,电源:12V,5V,24V(高压板用),那位同行有代换的配件和经验,希望能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没办法,高压振荡芯片根本找不到............另:我是在广西梧州

网友:
建议LZ把故障说说
让大家一起分析问题

另:广西的蛮多人的在坛子哦
我看见的有广西平南(他在佛山)
有广西钦州
有广西北海
有广西桂林
有广西贵港

网友A:
我是北海的~
大家算是老乡噢~

楼上的兄弟用IP代理吗?   居然搞这个,以为你移民了呢。

UID:8938注册日期:2007-6-20注册 IP:72.52.66.10 - 美国上次访问 IP:116.224.130.119 - 欧洲上次访问:2007-12-9 01:36最后发表:2007-12-9 23:2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北海的~
大家算是老乡噢~

楼上的兄弟用IP代理吗?   居然搞这个,以为你移民了呢。

UID:8938注册日期:2007-6-20注册 IP:72.52.66.10 - 美国上次访问 IP:116.224.130.119 - 欧洲上次访问:2007-12-9 0 ...

不是啊
我上海
地址都这个呀

网友:
这个不难啊,新换的高压板用什么电压你就用什么电压,多余的空下不用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板子不好修,前几天就遇到不过一次,修了好几天都没修好,单换高压板是不行的最后只有把驱动板和高压板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