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2V的输出,现在只有11V了.

楼主(2007-12-09):
今天回家带回一只电源,不触发,哈哈,启动电阻一换就OK了,但是为什么12V的输出,现在只有11V了.
有点不解,其它的5V.3V.等都正常,
请师兄们指点一二!

网友:
哈哈,现在的水货多,连电源的电压也是水货了,还是少了一伏,水货太多啊

网友:
将12V输出的滤波电容换了,或12V整流双二极管性能变差。

网友:
谢谢,先换这两个东西试试看,

网友:
5v不加负载的时侯12v是偏低的,电源芯片误差电压主要取样于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