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好福795df存储器数据

楼主(2007-12-10):
紧急求助好福795df存储器数据
谢谢!!!!!!!!!

网友:
请报一下生产地址,在后壳上有

网友:
好福电脑有限公司       制造商:广州市番禺惠浦电子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广州市番禺惠区沙湾陈涌工业区
cpu型号:hpc2004-2
            0402-bm
存储器型号:24c04
该机故障是:除了对比度不能调,其它都能调,还有菜单显示功能有些字显示是乱码,我查了显示电路没问题,怀疑是存储器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
手头没有此地产此机数据

除了对比度不能调,其它都能调,还有菜单显示功能有些字显示是乱码---检查视放电路

网友:
哦,视放电路我都查过都没问题,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网友:
不知好不好使,试一下 HPC显示器.rar (555 Bytes, 下载次数: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