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盘的固件标准详细说明下

楼主(2007-12-10):
MT盘的固件标准详细说明下:

比如这个盘:4D040H2220511-CMDB-B9FDB-F69D

4D040H2是型号MODEL 22是HDA也就是盘体号,05是PCBA也就是电路板号

11是UNIQUE,CMDB这四个字母是很关键的,XLY的固件就是按4个字母来分类的

第3个字母是电机的型号,这4个字母比MODEL更重要。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固件

那就要找4个字母一样的了。B9FDB是电路板号,MT同型号的电路板一般是可以互

换的。后面的F69D是效验和,这个效验和叫CHECKSUM,在检查模块的时候可以见

到,这个效验和比4字母还要重要,知道为什么加有些盘的LDR不成功吗?

那是因为效验和与盘里的不一样,导致的

这种情况在6Y,6E的盘里最常见。用HRT看,在型号里有个FCODE,这个FCODE

就是效验和了。

修6Y,6E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是由效验和决定的,而且要求很高。

6Y,6E在不懂原理的情况下,不要乱写固件,他的模块是在SELFSCAN后生成的

即使是序列号相近的情况下效验也不是相同的。所以用修2B,4D的方法修6Y

6E,不合适。

网友:
非常多谢版主资料.求问版主有没迈拓52049H3(JAC61H0)KMBB-B4DFA-DF13A固件.主芯片是LUCE 040103500和PTLS2271.

网友:
完全一样的没有
图里的要哪个?

网友:
多谢版主上传CBMB那二个试试

网友:
传上来给你

网友:
感激版主上传.那我下载试试!!!!

网友:
版主.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找固件的.能把你的固件全传上来供我们下载吗?

网友(2008-01-10):
后面的F69D是效验和,这个效验和叫CHECKSUM,在检查模块的时候可以见

到,这个效验和比4字母还要重要,知道为什么加有些盘的LDR不成功吗?

那是因为效验和与盘里的不一样,导致的

F69D在硬盘表面上哪里可以找到啊???

网友:
500A  是效验和吗
500A  是效验和吗
500A  是效验和吗

网友:
怎么每次查固件的时候.每个硬盘都有."93"  错误啊

网友(2008-03-03):
如何才知道这个传说中的F69D是效验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