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迈拓校验码的疑问

楼主(2007-12-10):
我们在用PC3000里看到的校验码,比如792D,是固件里的还是LDR里的?
举例:一个不认盘的MT,加上一个LDR后在PC3K看到的校验码是不是原先硬盘里的校验码?还是加上LDR后产生的校验吗?加不同的LDR会不会改变硬盘的校验码?

网友:
LDR里也有效验码
固件也有效验码

加上一个LDR后在PC3K看到的校验码是不是原先硬盘里的校验码?
PC3K里可以看到2个效验码,一个LDR的,一个盘的固件的

还是加上LDR后产生的校验吗?
不是,盘本身的固件就有效验码。

加不同的LDR会不会改变硬盘的校验码?
不会。

网友:
明白了,谢谢
在PCI的PC3K里看到的ROM SA CS这个是固件的校验码。LOADED ROM CS这个是LDR的校验码。对吧?
我所知道的,加载LDR和固件本身的校验码要一样才能匹配。一个LDR,如何能知道它的校验码是什么,一个不认盘的MT,如何知道它的校验码?

网友A:
加LDR进去,合适的话一般盘本身的校验码就显示出来了,如果不对,你可以建一个LDR文件,然后退出,断电再加刚生成的LDR进入校验码就对的了

网友:
谢谢。我师父也教过我加LDR后再创建LDR,然后重新加创建的LDR,我一直没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所以在修盘的时候老是略过这一步,现在知道了。以后这一步不能省了。

网友:
LDR 和ROM的效验码一定要一致
这样进行古件写入才是安全的

网友:
 问题答案已经被其他同志说了,没机会! :'(

网友(2008-01-10):
引用 网友A:
加LDR进去,合适的话一般盘本身的校验码就显示出来了,如果不对,你可以建一个LDR文件,然后退出,断电再加刚生成的LDR进入校验码就对的了

这句话看了半天看不懂.....我碰到很多加不理LDR的...不知道LDR文件在哪里找..我只知道安全模式.加load databese 是这个吗

网友:
我用2.21版,碰见2F040的盘可以加其他不同的LDR进菜单,但读取本盘的LDR读不了的。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