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主板下管接地的问题 望解答一下

楼主(2007-12-10):
小弟是个新手 在该BBS上 学了不少东西 今天就碰到了个问题 GA 8I845GV 上电起保护了 小方口拿掉可以上电 经过测量 下管接地了 拆下量又是好的 换了也是一样 望版主能给个答案 该板原来有被拆过电解电容 但是后上的电容都没有坏。
[
]
主板
求助

网友:
测一下上管看看是不是也短路了,可以换个电源IC试一下

网友:
小四口拿下能上电,说明故障肯定出在PWM这一块,具体的只能你一个个查了,IC ,MOS ,2R2电阻....

网友:
请问LZ所说的下管接地是下管的哪个极?
一般来说下管D极接地两种可能,下管击穿和北桥坏。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电源IC块和周围的零件.

网友:
拿下电源IC还短路的话多半北桥挂了。。。

网友:
我估计就是北桥挂了 拿下IC也短路 好可怜哦865的

网友:
拿下大电感,上CPU负载,会不会还短路啊???